求教,今天遇到些问题……

楼主(2012-12-30):
今天遇到些问题。发现STM32VET6 的串口2 设置 发中断后,还没发数据,就开始进中断了。而且 发送的数据还有丢失。
求解啊

网友A:
你是不是也做了接收中断。受影响是不是接收到数据,所以发送才被打断。最好考虑好你的程序逻辑。。。

网友B:
使能串口发送后会自动发送一空闲帧,TC置位,进入中断。看你是根据哪一位进入中断了,初始时清除对应标志位应该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好像是会这样,你开中断前,先把相应中断位清零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自己试了试,发现打开串口时钟和使能串口后都会使TC置位。在使能串口后清除TC位之后,我发现直接把程序烧进去运行会直接进入中断,用硬件调试单步运行就不会。后来在使能串口与清除TC位之间加了一个延时就好了。

网友D:
一般我都是初始化完清一次标志位。用得不多还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因为着急,只是在每个收发的中断里加了一个延时,问题是解决了,但影响了传输速度,不知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F:
同样遇到问题继续关注

网友G:
是不是设置的为发送寄存器空时能产生中断,
这里必须先发送数据,才能开发送中断.
如果先开发送中断,后发送数据,
否则会一直进入发送中断,退了又进的,后面的发送数据函数一直得不到调用的.

网友H:
不要使用这种标题: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