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爆炸????????????

楼主:
4.2v锂电池升压到5V输出。。。在空载的时候,16V220UF电解电容出现炸的情况,,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吗,,极性没反,,,和升压过程中这个PWM频率什么有关系吗,,。,
方案也是用的人家升压IC公司现成的方案。。
如有做过这方面的。。。请提供一下意见。。。。

楼主(2012-12-30):
这上电路图。。。。。。

网友:
不知道
帮忙顶一下

网友A:
把采样的两个电阻换成1k和3.3K,然后再测。(注意检查你的升压芯片数据手册,是否有最小负载电流的需求)

网友B:
电压反馈失控,猛飙。。。

网友C(点评):
能否具体讲讲反馈失控造成的输出电压飙升呢,难道是由于正反馈造成的?

网友D:
楼主要看看电压尖峰,不能只看平均电压,必有超压现象。常规铝电解电容具有较大的ESL(串联等效电感),在对应频率很高的电压尖峰下,其平滑电压的作用会大幅下降,加上自身的损耗(铝电解的损耗跟频率呈正相关),大量能量短时间在电容上聚集,加上介质被击穿,爆炸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E(点评):
ESL,Loss和能量聚集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E(点评):
在相同容量级别下,电解电容的ESL好像是最低的吧?

网友C(点评):
只知道铝电解电容的ESR较大,ESL还没有比较过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看看电压尖峰,不能只看平均电压,必有超压现象。常规铝电解电容具有较大的ESL(串联等效电感),在 ...

常规铝电解电容具有较大的ESL,这是真的吗?不是现在电容的ESL不都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吗

网友G:
如果电解电容质量OK,那应该就是瞬间高压的问题吧

网友:
电解电容爆炸一般都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或是元件参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常规铝电解电容具有较大的ESL,这是真的吗?不是现在电容的ESL不都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吗 ...

这不用怀疑,注意,铝电解电容是用长长的两段铝箔卷绕而成(你可以拆一个看看),铝箔间有氧化膜绝缘并浸在电解液中,氧化膜绝缘层要靠电化学反应维持。铝电解既然是卷绕而成,再想想电感的结构就应该不会奇怪铝电解电容为什么会具有很大的ESL。
正是因为铝电解电容的结构必带来很大的ESL,为了降低ESL以提高铝电解的工作频率,同样容量下可以采用更宽的铝箔来卷绕,这样卷绕的层数会减少,ESL自然得以降低,所以,低ESL(注意只是相对的低)的铝电解必然具有瘦高的外形,甚至要采用两端引线的结构,普通的铝电解则是矮胖,去看看几年前的计算机主板(所谓的非固态电容板),上面的板载开关电源滤波电容都是那种瘦高的。

网友C(点评):
感觉这个地方用的是钽电容啊。。

网友H:
空载时,电容炸——肯定快速大幅过压了

这和ESL关系不大

网友I:
应该是电压过高导致的了,
貌似电压反馈没有起到理想的作用;

网友J:
电压过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空载时,电容炸——肯定快速大幅过压了

这和ESL关系不大

如果平均电压并未超出电容耐压,仅仅只有频率较高的过压尖峰,这时ESL的影响就会出现,电容爆炸不足为奇,我前面讲的包括这种情况,而楼主电路用的是成熟方案,最多是PCB设计有问题,整体大幅过压的可能性虽有,但楼主并没有提到,所以不能排除我说的这种现象,设计不当的开关电源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整体大幅过压很容易判断,用表量量便知,但仅有占空比不高的过压尖峰时,万用表就测不出来了。

网友K:
要是你用的这个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L(2013-12-10):
铝电解电容是质量,工作频率过高两点最有可能性
加并小电容解决,

网友M:
要用陶瓷电容,电解电容在高频下自身损耗较大,导致内部急剧发热无法立即散出,热量积累到一定阶段自然爆炸!

网友N:
在高频下, 电解电容的脉动电流比较大时, 就会导致 ESR 损耗而发热. 如果过热就会爆炸了!

网友O:
顺便问问大师们。电解电容的容量会随直流偏压的的变化而变化吗?只看到部分材质的陶瓷电容有着一特性不知电解电容是否也有?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