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参考电压源为内部参考的单片机

楼主(2012-12-30):
如题,以VCC,或者外接vref为参考源的就不要了。

要求不低于12位分辨率。

8bit
16bit
32bit
不限,请大家推荐下。

网友:
论坛里有个TI的选型  ,你试试

网友A:
430有内部参考 2.5V 1.5V 分辨率好像是12位

网友B:
STM32芯片。。很多人用来做小型示波器,。。可直接DMA传输操作,很方便。热荐。。

网友C:
其实都是过采样,你要几位都可以,基准电压你要多少也可以,只要你了解它

网友D:
不能低于12位分辨率

网友E:
stc12系列单片机

网友F:
如题,以VCC,或者外接vref为参考源的就不要了。

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识,就算使用内部参考电压,也应该是VCC转化过来的吧。当VCC不稳定时采样能稳定?

网友G:
MSP430F4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