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30):
如果不是理想,应该是V0=0.3V~0.7V.

网友B:
线与

不是开关电路

网友C(2013-02-06):
哪一种开关电路最好

网友D:
假设Vo为VI1和VI2的差值即为5V,那么肯定是D1导通,D2截止,D1通后像当于Vo接地所以为0v
当Vo>5V时D1、D2都导通,所以Vo还是0v。

网友E:
不管怎样都是0V的,因为D1、D2都是理想的,Vo=VD1=0V.

网友F:
0.7v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网友G:
同意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