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二极管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30):
D1优先导通,Vo(未作出)钳位于0

网友B:
Vo是不是在右边,二极管作为理想二极管?考了了压降应该是一个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优先导通,Vo(未作出)钳位于0

v0在最右边,我想请教下,为什么导通了是0的,不应该是VI1和VCC的差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是不是在右边,二极管作为理想二极管?考了了压降应该是一个管压降。

是的,二极管是理想的,我就是不明白V0该怎么算。。

网友C:
3楼正确。
VI1为零的意思就是将VI1点与公共端(负端)短路。此时VO(猜测是右边)对公共端电位为一个二极管管压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v0在最右边,我想请教下,为什么导通了是0的,不应该是VI1和VCC的差值吗? ...

看图说话

Vo不是等于V11么,不是等于零么?

Vcc-V11=? VR1啊

网友D:
R1两端也有压降啊,当然还有D1的导通压降

网友E:
此类问题的病根就在于器件模型和电路原理等相关基础知识的缺乏或理解偏颇所致。建议从头学起,有问题到“21学堂”坐坐。

https://bbs.21ic.com/group-161-1.html

网友F:
这个太囧了吧。理想二极管当然是0了。

网友G:
不是很了解呢、、

网友:
D1导通了,所以V0就是D1两端的电压降

网友A:
这是一道很好基础电路分析题目。原以为初学会对D1D2导通权疑问
看9楼图之后,3,5,最多10秒钟就应该明白。否则就得下大气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