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选择

楼主(2012-12-30):
到年终了,想买台示波器,有几个型号,大家给个意见

普源 DS1102E数字示波器                                                    2400RMB

台湾固纬GOS-6103 100M二手示波器 光标读出 9成新    1200RMB

台湾固纬GOS-6112 二手示波器100M 光标读出频率电压 1380RMB

  二手示波器美国泰克350M示波器TEK485                          1380RMB

二手示波器100兆美国惠普数字存储示波器54501A           1400RMB

网友A:
二手的都这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都这么贵啊

都是某宝上是价

网友B:
这种示波器只能玩玩,带宽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示波器只能玩玩,带宽太低

是的,只是业余玩一下

网友C:
二手示波器美国泰克350M示波器TEK485 1380RMB
这个价格很不错的说 就不知道成色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示波器美国泰克350M示波器TEK485 1380RMB
这个价格很不错的说 就不知道成色如何 ...

某宝上没有多介绍

网友D:
我也决定入手一个

网友E:
呵呵   我也想买一个   呵呵   示波器这玩意只要是电子工程师都用得着

楼主:
你们都想入手哪一款

网友F:
普源那个1500RMB的那个就可以入门了 要好当然上TK系列

网友G:
SDS7102V超高性价比8寸高分辨率10M存储100M数字示波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4&_u=um8n4paa2b

看交易量挺大,高分辨率,评价也不错,正在考虑买不买。有人买过这个吗?

网友H:
一直都用美国泰克的

网友I:
如果是公司买,得买新的,省的麻烦,自己买,二手的可以考虑,同样价格下可以得到更高的性能和品质,但最好要验货,免得有质量问题。

网友J:
只用泰克的。

网友K:
二手进口示波器都不带表笔,就这一项就pass。

我看好的安捷伦,怎么也要3万多,日的。

网友L:
就选泰克的

网友M:
安捷伦出了一个新款的...中档的...很爽,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N:
那个可以装电池的不错,用来测量干扰波形不会受到交流电源的影响。

网友O:
我有个普源DS1052E的 用了1年多,买的时候是1650。就是开机的时候屏幕会闪,其它也没什么问题。看网上说可以更新固件升级到100M的。
泰克和惠普的那两个那么便宜 应该不是什么好货。

楼主:
二手固纬又如何

楼主:
大家新年好啊

网友P:
普源 DS1102E数字示器 2400RMB

俺用的就是这个, 想不到还涨价了, 前年买入价2300

俺在用一台利利普的8寸屏, 虽然量化位数还是8位, 但不过加了插值, 图形粗糙度无明显增加

网友Q:
太贵了  买不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P:
普源 DS1102E数字示器 2400RMB

俺用的就是这个, 想不到还涨价了, 前年买入价2300

大蚂蚁,你使用立立浦的数字示波器有什么感受?这个可是800*600分辨率的哦,而且存储深度有1M,远大于一般的示波器呢。正在犹豫买还是不买,给个建议吧

网友P:
还不错的说, 速速拿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