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个简单的电路为什么插上单片机后电源纹波就变的很大?

楼主(2012-12-30):
电路图见下
板子的功能为检测小信号(负脉冲)经比较器、整形、单片机计数传输给计算机。线性电源输出+5V供电给54HC123(整形)、89C2051单片机和485芯片(二者均有DIP插座),到达板子后先经过C10滤波,纹波为峰峰值8mv,若插上485芯片、不插单片机测量485电源和单片机DIP插座(VCC, GND),纹波都很小为8mv左右; 若插上单片机,再次测量单片机20引脚VCC和10引脚GND纹波,则变为峰峰值80mv,此时单片机计数异常

1. 晶振两边电容C12,C13为22pF(本来一直用27pF,因无货用的22)
2. 因电路板体积所限,走线较细,最大为1mm
3. 单片机滤波电容C14为1μF(后换成0.1μF,问题依旧存在)
4. 上传的图片为部分电路(54HC123(整形)、89C2051单片机和485芯片),板子上其他电路为模拟电路+15V供电,示波器测量各芯片电源纹波很小,且在电路板上+15V和+5V的地是分开的两路电源,不共地。

可能原因:电路元器件布局不合理?
                走线过细?
                其他原因?

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帮忙看看,小弟才疏学浅,在实验室调试了一天也没弄好,很郁闷,:'(5555。。。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跪求大家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A:
提高电源功率和精度,单片机电源线加大

网友B:
你确定是电源纹波引起的吗? 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80mV的波动是绝对不会影响到单片机的,也影响不到HC123等;
看你布的线,感觉你很用心,但根本没有经验;好象是有泪滴状的焊盘;这样的焊盘我还没用过;

网友C:
1.敷地层在哪?
2.滤波电容在哪?
3.去耦电容在哪?

网友D:
查看晶振的震荡情况,复位情况,再就是布线或程序,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