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生成网表时提示出错 ORCAP-5004

楼主(2012-12-30):
我刚刚开始使用Cadence软件,使用Orcad软件画原理图时出现上面所示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打开软件的时候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的时候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试了,不行。

网友B(2016-04-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经验

换个版本!很久的事情了,具体也不记得怎么做的了!

网友B(2016-08-21):
针对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1.运行里面输入cmd,不回车
2.在开始菜单最上方,cmd.exe右键管理员身份运行
3.输入以下命令:
regsvr32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orpxllite.ocx"
regsvr32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orTrueReuse.ocx"
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