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上,AD08层切换的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12-12-30):
请教:在笔记本上,AD08切换层(布线时切换层并带过孔)的快捷键是什么?
我用的笔记本是联想昭阳E42L。
使用altium designer 08画PCB时,切换层用的快捷键是 Fn+P(*)。每次切换层时,都要按两个键,挺麻烦。
请问,还有其他的快捷键可以切换层(布线时切换层并带过孔)吗?

谢谢!

网友A:
shift+鼠标滚轮

楼主:
试了下,不行,如下图:
shift + 鼠标滚轮只能水平方向移动,不能切换层。

网友B:
DXP---custom----commands  中的 PCB shortcuts    自己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层切换的快捷键找到了,也设置好了。但是,在布线时,只是切换层,不带过孔!

请问,在布线时,切换层且带过空的快捷键如何设置?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C:
关注,PROTEL99里面也不知是如何设置

网友D:
ctrl+shift+滚轮

楼主(2014-02-14):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网上有一个软件叫做,EDAHelpe,装好后,按一下鼠标滚轮……

网友E:
EDAHelper  ,少打了一个字母

楼主:
谢谢大侠,试试

网友F(2014-03-17):
引用 楼主:
试了下,不行,如下图:
shift + 鼠标滚轮只能水平方向移动,不能切换层。

这个是可配置的

网友G(2015-03-08):
试了可以的,谢谢!

网友H:
数字键盘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