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DS8332的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2-12-30):
前几天买到了ADS8332芯片,但是搞不懂它的参考电压端REF+和REF-到底能不能分别接+5V和地。datasheet的表格上写着REF+ to AGND可以达到VA+0.3,而VA可以是5V,那REF不就可以用+5V了吗?但下面REFERENCE里写着The ADS8331/32 can operate with an external reference with a range from 1.2V to 4.2V.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我哪里理解错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够看到  呵呵   顶起来

网友B:
应该是REF+与REF-电压差值范围为1.2V~4.2V。但是REF+和REF-管脚对地电压可以在电源电压范围内都可以。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