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需要上升沿触发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2-12-30):
设全局时钟是clock(为20mhz),现在接受到输入信号in_pulse(这个信号大概持续高电平500ns),当检测到in_pulse的上升沿时,我延时1us开始产生波形,求救各位大侠们,我在全局时钟下该怎么检测这个输入信号呢,用什么语句,

楼主:
十万火急,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可以用clock采样in_pulse,然后检测到上一个值为0,当前值为1的时候是上升沿。
然后开始计数,计数到1us的时候,输出一个500ns的电平,然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