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处理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2-12-30):
目前市场上的主要DSP生产商包括TI、ADI、Motorola、Lucent和Zilog等,其中TI占有最大市场份额。产品包括了从低端的低速度DSP到高端的大运算量的DSP产品。目前,广泛使用的TI DSP有三个系列:C2000、C5000、C6000(C3X也有使用),其它型号都基本淘汰。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TI的DSP中,同一系列中不同型号的DSP都具有相同的DSP核,相同或兼容的汇编指令系统,其差别仅在于片内存储器的大小,外设资源(如定时器、串口、并口等)的多少;不同系列DSP的汇编指令系统不兼容,但汇编语言的语法非常相似。除了汇编语言外,TI还为每个系列都提供了优化的C/C++编译器,方便用户使用高级语言进行开发,效率可以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

楼主:
在具体的开发中,根据所设计的系统要求和最终产品的成本估算,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选择什么型号的DSP处理器:
1.dsp是嵌入式技术的一个部分,我们应该清楚dsp是运算型的芯片,在整个系统中它是专门完成算法的运算单元,基本不做其他处理。
2.我们要搞清楚前端模拟信号的特点,普通的音频还是超声波,图片还是连续的图像,一路还是多路,是间断波形还是连续的波形。
3.算法的复杂度,要求的数据精度。通过2,3点,我们就确定下来前端a/d的选型。
4.确定应用环境,要求实时或者不要求实时,比如指纹识别0.1秒和3秒的差别就不大,如果雷达信号处理0.1秒和0.2秒处理完毕的效果就差很远。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处理器的运算速率。
5.民品,性能价格比敏感型。工业品,功能敏感型。军品可靠性敏感型。
6.系统设计简易原则,无论军品民品可靠性都是非常重要的,系统越复杂可靠性越差,所以在设计硬件前应该尽量多考虑系统的简洁性,选用集成度高的芯片是非常好的办法。
比如ti公司的5402,价格5美金,运算能力强100mips但是外围需要很多外设,比如ram,flash都要外扩,在这样情况下无形中系统就复杂了, 所以目前很多用户开始使用高集成度的ARM处理器芯片,Atmel有一款芯片70mips32位处理器,片内带2M巨大flash,能加密,片内ram大的很,扩展口一大堆,io口32根;3个16位定时器;2个串口,可以支持跑操作系统,价格8.5美金。选用这款芯片不但电路可以大大简化,而且价格便宜的要命。硬件成功率也大幅提高。
如果是高速图形处理,那么必须选用6000系列再加上事务单元和ram,后来ti为了提高性能推出6203片内有7M的RAM,有些情况下就不用扩RAM了。这也是为了尽量简化系统而推出的。
7.适宜原则,不要杀**使牛刀,比如一个音频系统你非要用TMS320C6701那么不但成本升高而且开发成功率也大打折扣。
8.优先供货原则,不要用太旧的片子,各大IC厂家每年都有部分片子停产,并且即将停产的片子贵很多,所以尽量用新类型的片子,不但技术先进而且由于摩尔定律的原因价格也非常便宜。

网友A:
对DSP资料选型总结挺基础的,适合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