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二极管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2-12-30):
小弟刚刚学用mos管搭建一个H桥,正在考虑要不要在每个mos管两端并上一个续流二极管?根据续流二极管的定义应该是并在线圈两端的。可不可以直接在电机两端并两个二极管而不在mos管两端并呢?另外,用led可不可以做续流二极管呢?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续流二极管是保证在断开的情况下还有导通回路保证电感能够放电   这个二极管还能保护mos管ds极  保证不会被击穿

网友B:
只有感性负载下才需要加续流二极管,非感性负载是不需要的。LED做续流管不合适,其导通电压较高,反向耐压低,耐峰值过载能力也不如普通整流二极管,价格也更高。

网友C:
1.MOS内置续流管
2.千万可别“在电机两端并两个二极管”
3.LED做续流???

网友D:
to LZ:

“H桥”通常是双向驱动,故不可在电机旁并联续流二极管,必须并联在驱动管上。此外,MOS驱动管中的“寄生二极管”通常也承担不了此任,LED则更是张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