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请教,谢谢!

楼主(2012-12-30):
RB口的RB0定义为输入,TRISB=0X01;其它为输出,是一个带计数的工控,RB0是中断输入,RB1-RB7驱动数码管,因为不要用小数点,所以省下一个口; 用查表法输出数码管码表,PORTB=table[j]这样写会不会对RB0的输入和芯片起冲突,谢谢!RB0定义为输入后是不是不能直接写PORTB=X;类似的语句了,只能按位写RB1=x;---------RB7=X;

网友A:
不能 RB1 = X这样写。PORTB = TABLE[I] 正确,不会和输入脚起冲突

网友B:
你看明白IO口示例电路结构图就明白是不会产生冲突的。

网友C:
RB0设置为输入,输出再怎么给值也不会影响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