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三态总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30):
AHB总线协议上说。它是非三态的(non-tristate implementation)。是说AHB控制过程中不能有高阻态吗?

楼主:
如果对一个数据线进行分支赋值操作,不完全的分支,默认态应该怎么表示?非三态是说,不能给默认态赋高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对一个数据线进行分支赋值操作,不完全的分支,默认态应该怎么表示?非三态是说,不能给默认态赋高阻吗 ...

应该是这样的。
否则还有什么非三态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如此

网友B:
非三态   正常的理解就是两态   高电平  低电平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