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请高手们指教

楼主(2012-12-30):
最近在调试一段程序,发现怎么调都不正确,然后一量时钟,发现晶振的振幅下降到了1V(正常是4V左右)
换一个程序,发现就正常了。
另外,我的管脚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我将一个信号在两个端口输出,类似于:
out_1<=S_1;
out_2<=S_2;
却发现能测倒out_1却测不到out2_2;

觉得问题都很蹊跷,不合常理,呵呵。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ise设置的问题,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请指教!

网友A:
难道你给晶振的端口是输出么?

网友A:
否则么?会拉到1V呢

网友B:
帮你顶一个   帮不上什么忙  呵呵   顶一个   谢谢了  呵呵

网友C:
再换一个引脚检测

网友B:
个人觉得是晶振管脚设置问题   呵呵  帮你顶一个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