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救命:求教使用ICD2下载PIC10的问题

楼主(2012-12-30):
pic, CD, AN, TI, ce

这个问题我已经调试过去了,没有合适的答案,是下载电缆的引脚图给错了。请问谁用过PIC10F的sleep和看门狗功能啊,我使用了IO电平变化唤醒功能,想实现的功能是当输入IO电平变化时,唤醒,进行判断,执行一定的操作;然后再进入sleep,等待下次的电平唤醒。可使用了看门狗后,进入sleep后,看门狗就会溢出。有什么方法不让看门狗在sleep的时候捣乱。另:sleep中,若看门狗溢出,是执行sleep后面的程序还是直接reset。
我使用的是PIC10F200,六个管脚的单片机,下载器用的是贝能科技的MPLAB ICD2,连接如下
:1脚GP0/ICSPDAT连接ICD2的4脚VPP_DATA
    2脚VSS连接ICD2的3脚GND
    3脚GP1/ICSPCLK连接ICD2的5脚VPP_CLK
    4脚GP3/MCLR/VPP连接ICD2的1脚MCLR
    5脚VDD连接ICD2的2脚VDD
VPP和VDD间加了1k的电阻。其余都是直连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0).  Continue?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0).  Continue?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A01,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求教以上连接有问题吗,我下载时,总提示没有有效的器件,检测不到device,我把下载器插到板子上跟不插时一样。
板子外接电源和使用ICD2供电都试了,没有区别,都识别不到。
另外跟我的程序应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发现下载失败后,就专门重写了一个程序,里面就一条指令nop,用来测试。

另,在网上看到有说,ICD2的那个连接线,白色是1脚,也有说蓝色1脚的,很迷惑。

大侠们,一展身手吧,真心求教了

网友A:
连接没错,不过各个脚不能有电容电感之类的东西在里面。MCLR脚电容不超过0.1uF

网友B:
MCLR脚电容可以大于0.1uF

楼主:
多谢各位了,没加电容。找到原因了,最终还是上面那个图错了,蓝色才是1脚,白色是6脚,不知道谁搞的错图

网友A:
我的就是白色的1脚

网友C:
我使用的时候也发现过同样的问题,可以先read,看连接可以不,再program,

网友C:
用PM3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