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校验问题

楼主(2012-12-30):
一般的校验方法有:异或,奇偶,crc循环等等,但是似乎都不是100%能校验,
我的系统中有个地方数据传输不是很可靠,读卡器从射频卡中读取信息,希望校验读卡器读的信息是否有误,
如果从数据通信的角度来确保数据传输没有错误,似乎没有100%的方法可取,不知道哪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如果从业务角度:有一定的方法,因为射频卡内容都是我们定制的,某些特殊的内容是不会改变的,可以实现存放在系统中,
读卡器读到后比较一下。

网友A:
误码是始终存在的只有把误码率降低,CRC8出现误码机率太大了将近千分之四(1/255),按楼上说的改成CRC32试下。

网友B:
海明码可以检查并纠正误码

网友C:
很不错的知识介绍,我先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