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断点问题

楼主(2012-12-30):
在 IAR中设置断点,调试的时候,如果已进入程序就按  F5  ,进入不了断点
如果单步调试,到断点那里,再按  F5 就一直可以再进入断点,为什么?

网友A:
首先确定下你程序对不对

网友B:
你板上有IO口控制的灯么,你可以把程序下载到里面看一下直接跑起来能不能进中断,如果也不能,估计是你程序初始化的部分哪里不对了

网友C:
必须要暂停或者没运行时添加删除断点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