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下XMEGA如何从APP区跳转到BOOT区,?

楼主(2012-12-30):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用看门狗复位不行么。

楼主:
有没有不用看门狗,并且不用设BOOTRST的方法

网友B:
看到过AVR官方的一个说法,推荐用看门狗,因为软件跳转到地址0,不会清除所有的寄存器。

网友C(2013-02-28):
xmega:
Software reset
The MCU can be reset by the CPU writing to a special I/O register through a timed seq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