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 这样接是否能输出1.25V电压

楼主(2012-12-30):
大侠们,请看下TL431这样应用是否可以,我要得到一个1.25V的电压,但电流很小,只要4-5mA就够了,电源是5V电源,能否这样用,谢谢。?

楼主:
图片在这里,+1.25V_OUT后面能否接负载,电流大概5ma样子,谢谢

网友A:
如果5mA是固定不变的,此法可以使用。但通常负载电流总会有一些变化,那么两支电阻中电流必须大到负载电流变化可以忽略,一般情况,不允许这么大电流。
要负载电流变化时1.25V基准不受影响,可以考虑用运放构成跟随器,由运放输出给负载。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 的回答,应用是这样的1.25V的电压给三极管供电的,CH341A USB芯片出来的TXD RXD信号为5V的,而后面的控制器串口是1.25V的,所以TXD RXD都要转换为1.25V,控制器1.25V所需要的电流很低3ma样子,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把5V信号转换为1.25V信号,谢谢。

楼主:
这样接1.25V输出能最大输出多少电流呢?我看Ika 1-100ma,如果我设置Iak=50ma,那1.25V是否能输出50ma呢,谢谢。

网友B:
串口的波特率是多少?如果是9600之类低波特,可以考虑电阻分压。

楼主:
串口波特率在9600bps,可以用2.5来电阻分压直接作为电源吗?TL431 VREF断能最大提供多少大的电流呢?我的1.25V供电主要给2个三极管电路,然后后面的控制器,控制器电流大致在4ma左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波特率在9600bps,可以用2.5来电阻分压直接作为电源吗?TL431 VREF断能最大提供多少大的电流呢?我的1. ...

你的1.25V只是为了给串口做电平转换嘛,又不是要给后面的处理器供电,直接在TXD上用两个电阻把前端的输出分压到1.25V就可以了嘛。

楼主:
串口也需要1.25V,后面的处理器也需要1.25V,不过处理器的电流不大,就3ma吧。

网友B:
处理器供电不能这样供,否则电压精度成问题,你找个LDO好了,端口就用电阻分压。

网友C:
处理器供电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D:
用LM385, 或者TL432

网友E:
直接电阻分压就好。

网友F:
用TLV431 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片在这里,+1.25V_OUT后面能否接负载,电流大概5ma样子,谢谢

5mA*1K=5V,已经大于2.5V,这样绝对出不来你要的电压。结论是:分压电阻不合适。

网友H:
可以是可以,但是有2个缺点:
稳压源的内阻比较大,因为你是分压出来的
不够准确,精确度取决于你的电阻精度

网友I(2013-08-22):
不能接负载  没有带负载能力

网友J:
这个要看负载了,最好接一级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