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v转3.6v的方法

楼主(2012-12-30):
需要将5v电源转成3.6v,找了找没发现有现成的降压IC 只有3.3v的,现在我用两个4007串联发现得到的电压为4.1v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可能是电流太小导致二极管压降降低,不知道这个电压给430供电会不会影响单片机寿命(电路有特殊要求电源必须等于或稍大于3.6v)。

楼主:
希望大家能给想个可靠的5v-3.6v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哈哈。这个简单啊,找个输出可调电压的电源芯片就行啦啊。5V输入,输出可调的LDO、DC/DC一大堆啊。

网友B:
单片机可以独立供电

网友C:
串联二极管降压

网友D:
1117-3.3 的接地端串一个锗二极管到地即可

网友E:
3楼正解啊

网友F:
如果实在找不到LDO之类的线性电源,可以自己用一个稳压管和三极管搭一个串联稳压电路,如果精度要求高,稳压管可以换成TL431.
关于串联稳压电路,Baidu一下一大堆

网友G:
这种芯片太多了   XC6367系列  你自己查一下   还有很多啦   这个一抓一大把

网友H:
可以找一些可调电压范围的IC电源芯片

网友I:
找那种可调的电源芯片吧,如LM2576-adj

网友J:
可调的LDO 1117和1804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