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EMIF问题

楼主(2012-12-30):
我在用DSK6416做输出,

我用EMDA传输数据

通过EMIF到外部的CE2空间

使用的异步传输

可是再CE2的控制寄存器里面的设置的读写速度都委0了

最高的写的数度只有6倍的EMIF clc(我的EMIF是125MHz的时钟,那么向外写数据的周期是

6×8ns)

不符合我的构想啊,我的想法是两倍clock

楼主:
请教大家:

EMIF的异步写的最高速度是多少请问

是几倍的EMIF 时钟呢?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人能够看到  呵呵   顶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