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加载后如何复位?

楼主(2012-12-30):
xilinx的FPGA比如spartan3如何实现程序加载后自己复位,即将整个FPGA的寄存器赋初始值?即顶层模块的复位输入rst,加载后是低,一段时间后自动起来

楼主:
查了下,貌似有个原语操作,可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A:
解决么?了

网友B:
断电之后 就是重新加大在程序吧 难道这个不复位吗?求解释

网友C:
应该不需要复位   上电后  他是可以自动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