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将加密的单片机里的程序读出来。

楼主(2012-12-30):
我的组合电表的单片机烧了一块,想将另一块的程序读出。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可是这些都是秘密,如果能读出来,还需要加密做什么。

网友B:
重新买块吧。。如果买不到,钱还多得没处花,就找人**。

网友C:
单片机内部无非也就是一些flash、eeprom的空间,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反读的。你先确认一下你的单片机内部的存储介质,然后去网上找一下工具。你说的加密应该是指数据加密,如果是硬件上的只读,那就没辙了。

网友D:
用心不良……哈哈。

解密公司一堆一堆的。

网友E:
单片机烧了一块?这样的话还到这里来问,也许上帝可以吧!

楼主:
我有正常运行的单片机。
只是厂家找不到了。
所以请大家帮忙。
谢谢大家。

网友F:
这个就是单片机**的范畴。
如果是早期的AT89,AVR都是很好解密的,但对于只复制一块来说,成本也是挺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正常运行的单片机。
只是厂家找不到了。
所以请大家帮忙。

根据单片机类型不同,价钱不太一样,但都是有一点,如果加密了,必须找解密公司开片解。

网友G:
找到写这个软件的工程师,给点钱给他,让他把程序给你估计比解密的费用还低一些!

楼主(2013-06-08):
谢谢,找不到工程师。

网友H:
如果你情愿花个好几万的话(前提是不怎么复杂的芯片),那就去吧

网友I:
发给厂家就说质量不行要求换一个!哈哈!

楼主:
现在的厂家,将应该的维护,当成了赚钱的机会。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厂家,将应该的维护,当成了赚钱的机会。

也有些人将厂家量产的产品,当样品买回来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