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stm32的板子不能下载,求助。。

楼主:
接触stm32也快两年了,也自己想做个东西玩,就第一次自己掏钱打样了一块以stm32f103c8t6为主控的板子。拿到板子后焊接也非常顺利,通电后电源引脚电压正常,但是就是没法下载 最小系统部分原理图如下,为了节省空间和引脚,引出SWD接口下载。jlink连接的错误提示是can't find flash device,就是说相当于没连。。
检查了下下载接口部分,感觉可能是没加上拉电阻的原因,于是给SWDIO,SWCLK加了上拉,还是不行。
网上查了下,好像有说要再连RST的,于是再飞了一根线,还是不行。。
再想了下,感觉可能是片子禁用了SWD(虽然是新片子),于是把BOOT0拉高,用串口试着连接,还是不行。。。
然后想不出软件上的原因了,把48个引脚的连接测了一遍,确定是和原理图一致。。。
最后只好深夜来万能的21ic水一帖,求路过的大虾查查错,感激不尽!
PS:顺问STM32F3大家是用什么IDE啊,MDK4.60好像在下载的时候会崩,IAR6.50好像还没有和谐?

网友A(2012-12-30):
J5网络跟pa1314不一样,你肿么连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5网络跟pa1314不一样,你肿么连上的?

PA13 14这两条线上为意义明显起见,各放了3个网络标号,和J5是相连的,硬件上也测过的

网友B:
我没用SWD下载过,不过看你的原理图复位电路没用拉高,串口下载的时候是BOOT0接高电平,然后要复位下才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SWD下载过,不过看你的原理图复位电路没用拉高,串口下载的时候是BOOT0接高电平,然后要复位下才能下 ...

复位电路我看手册里说是有内部上拉电阻的,所以就没加外部上拉。实测复位引脚也是高电平。
串口下载按过复位的。

网友C:
焊接时候烧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时候烧坏了吧。。。

刚才正打算换芯片,因为元旦回家没带热风枪,用烙铁好不容易把片子焊下来,发现连着把焊盘也弄掉几个,只能回学校再重焊一块了
感觉不应该焊坏的啊,我不是用焊接时间很长的拖焊方法,整片焊上去最多7、8秒。
等回学校不能再一次性焊完了,先把最小系统焊好再逐部分调,不然查错太麻烦了。。

网友D:
不会是Debug 那个地方没有设置成SWD方式吧。我上次没有设置,就是提示的这样的错误。

网友E:
还有一个电源问题,Vbat和Vdda调试时候都要连到3V,不能空的。

我用的MDK4.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Debug 那个地方没有设置成SWD方式吧。我上次没有设置,就是提示的这样的错误。 ...

设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电源问题,Vbat和Vdda调试时候都要连到3V,不能空的。

我用的MDK4.22的

我也是4.22,Vdda是连到3.3V的,Vbat是接到CR2032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