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参数能不能转换

楼主(2012-12-30):
我的对讲机测得为104dBμV,能不能转为用V/m表示的。要怎么计算。

楼主:
知道的兄弟指点指点。

网友A:
有现成的公式,对数换算,至少能换算成V

楼主:
公式找到了,但公式的Le和Lf和Ga都没有办法得到,对方工程师说没有这些参数。

网友A:
dBuV=20log(Vout/1uV),用这个公式可以转换为V

楼主:
但场强是V/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场强是V/m

缺少信息(天线参数),故无法得到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