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释下传感器中的名词

楼主(2012-12-31):
量程:3kg 5kg 10kg 15kg 20kg 25kg 30kg 50kg 100kg 150kg

输出灵敏度:1.5±0.05mv/v  2.0±0.05mv/v

防护等级:IP68

精度等级:   C 2

最大检定分度数:2000  Nmax

最小检定分度值:Emax/4000 Vmin

综合误差:≤±0.030 %RO

蠕变:0.05 %RO/30min

温度灵敏度飘移:0.002 %RO/℃

温度零点飘移:0.005 %RO/℃

零点平衡:±1.0 %RO

如上,其中
精度等级:   C 2

最大检定分度数:2000  Nmax

最小检定分度值:Emax/4000 Vmin

综合误差:≤±0.030 %RO

蠕变:0.05 %RO/30min

这些参数该怎么理解?

网友A:
感觉好像是秤或力计的参数。不知楼主具体哪些不懂?

楼主:
已从网上找到答案,谢谢!

网友B:
出灵敏度:1.5±0.05mv/v  2.0±0.05mv/v

看这个就够了的,一般给桥供电5V的话就是输出5*(2.0±0.05)mV这样一个电压范围

其他蠕变之类的也可以再看看,下份GB 称重传感器 里面有所有的名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