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乱码问题,求解

楼主(2012-12-31):
目前系统通过232转485转接头,将信号5个LED显示屏,LED显示屏都只接受信号,并且走菊花链的形式,但是接受端信号都没有做上下拉处理,也没有终结匹配电阻,目前情况就是LED偶尔能正常显示,一段时间后显示乱码

网友A(2013-03-06):
你是不是用485做收发切换了,这样的话485芯片切换不过来可能,我也遇到过。。。因为485本身就是半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