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片上flash的nxp芯片的调试使用方法问题

楼主(2012-12-31):
无片内flash的nxp lpc2420/60/70这几款芯片应该无法禁止JTAG接口吧?在外部flash有程序(程序内内部开启看门狗)的前提下,如果不擦除外部flash程序,如何进行调试?

网友A:
这个芯片JTAG应该会自动的控制,如果没有就自己在程序中先把看门狗禁止。

楼主:
谢谢,根据手册JTAG是不能禁止和控制程序中启动的看门狗。根据芯片的手册说看门狗一旦开启不能通过软件禁止。我理解的是一旦有程序开启看门狗,就不能禁止了。所以可能的办法还是需要直接在看门狗复位前擦出外部flash。

楼主:
这种无片内flash的芯片在不焊接外扩flash及RAM时,ulink能对其识别以及片内调试吗?

网友B:
尝试修改JTAG连接时的reset类型。

网友C:
从流程上讲,你可以先把地址数据线短路几根,上电几秒后放开,用于破坏flash上程序的运行,然后再使用ulink,不知是否有效。

网友D:
用什么TRACE工具? 如果是Lauterbach, 则可以用TRACE踢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