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STM32F3 Discovery 烧不进去程序,求指教

楼主(2012-12-31):
给STM32F3 Discovery 烧程的时候总提示 NO STLINK detected,但是我在任务管理器中可以找到STLINK,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A:
lz用什么软件烧程序?

可以安装stvd/stvp,然后用其中的st-link upgrade软件查看,看是否能找到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什么软件烧程序?

可以安装stvd/stvp,然后用其中的st-link upgrade软件查看,看是否能找到st-link ...

我用的是MDK4.13

网友B:
你看下板上,好像有跳线选择吧,, 其它DISCOVERY好像这样,F3的应该也相同,,,

网友C:
楼主能否把例程传我一试?

网友D:
MDK 4.13有  303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把例程传我一试?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DK 4.13有  303芯片?

好像真没有,您那有MDK的高版本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真没有,您那有MDK的高版本吗

官网有的
当然http://www.mcu123.com/news/Soft/embsof/arm/201209/549.html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有的
当然http://www.mcu123.com/news/Soft/embsof/arm/201209/549.html也有

谢谢你,下载了个4.6版本的MDK行了,原来的MDK版本太低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找到了,是MDK的版本太低。用4.6的就可以了,如果有需要软件的可以联系我QQ:10245495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板上,好像有跳线选择吧,, 其它DISCOVERY好像这样,F3的应该也相同,,, ...

谢谢,问题找到了是MDK的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你可以把你的邮箱告诉我,我发给你

网友E:
很好的开始

网友F:
嗯,用4.6的,4.13太低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你的邮箱告诉我,我发给你

下载不了啊  能不能发给我一份 805566870@qq.com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不了啊  能不能发给我一份 805566870@qq.com 谢了

给你发邮件总失败,给你个连接吧http://www.st.com/internet/mcu/product/252054.jsp?referrer=70071840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给你发邮件总失败,给你个连接吧http://www.st.com/internet/mcu/product/252054.jsp?referrer=70071840 ...

都是datasheet啊
传我一份 MDK4.6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给你发邮件总失败,给你个连接吧http://www.st.com/internet/mcu/product/252054.jsp?referrer=70071840 ...

这个邮箱试试 hcyi2012@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邮箱试试 hcyi2012@163.com 谢谢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lovebeyond1014/4761882

网友H:
话说应该是选错了把,我装的MDK有几个ST-LINK只有选对了,才能尽行下载设置

网友I:
你的版本4.13能找到f3芯片吗,我测试的时候都是需要4.54以上的哦!更改版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版本4.13能找到f3芯片吗,我测试的时候都是需要4.54以上的哦!更改版本看看。 ...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J:
是模式的问题,改成SW调试模式,而不是JTAG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模式的问题,改成SW调试模式,而不是JTAG模式

嗯,得用高版本的MDK软件,低版本的没有F3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应该是选错了把,我装的MDK有几个ST-LINK只有选对了,才能尽行下载设置 ...

选择STlinK Debugger ,用SW模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