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PGA输出作为其他元器件的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12-31):
使用FPGA的输出作为其他元器件的时钟,元器件和FPGA中间还要加什么芯片来稳定时钟的吗?

楼主:
我看到一款电路中使用了74LVC14A,是一个施密特电路,起到稳定输出的作用!!

网友A:
如果是一对一的话,距离近直接连,距离远多加个源端串联电阻。

如果是一对多的话,可以用CY2305之类的器件。

网友B:
过来共同学习

网友C:
通常可以不用,只要电平匹配,PCB再注意一下常规的高速走线要求即可。

网友D:
不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