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画PCB时,不同的层靠的太近,也变成绿色……

楼主:
PCB, AC, top, TI, se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如图所示,Top Layer和Top Overlay层不能靠近是怎么回事??

使用软件: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

网友A(2012-12-31):
没见过,觉得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觉得还是设置的问题。

design----rulers----manufaturing----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
design----rulers----manufaturing----silk to silk clea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