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大侠有成熟3V低压检测电路??跪求,谢谢!

楼主(2012-12-31):
请问那位大侠有成熟3V低压检测电路??跪求,谢谢!

楼主:
这东东贵吗?

网友A:
0.70元/只,TO-89封装,1个脚接Vcc,1个脚接Gnd,另1个脚为输出,低于3V为低,uA级功耗.

楼主:
有电路不???带LED的

网友B:
T叔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要带LED可以自己加啊。

网友C:
不好意,没有啊

网友D:
这样的电路很多,所谓的“单片机复位芯片”都是,有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输出以及OC/OD输出的,门限电平也有很多种,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上搜吧。

网友E:
一般都是用的复位IC

网友F:
T叔说的那个价格有点高了,用个比较器来做成本上也不会超过0.5元

网友G:
电压检测器,功耗很小,0.6元左右,网上多的是。

网友H:
没有哦,帮你留意下

网友I:
附件是一个三极管作的复位检测电路,检测+5V电压的,你可以改改参数用到3V电路上!

楼主:
多谢大家,我想做一个3V低压检测、指示电路。当3V电压时,指标灯亮D1绿灯,当3V电压低到2.2-2.4V时,D2灯亮红灯,我做了个电路,改好了,但是不能实现我这功能,不知什么原因?郁闷中

网友J:
绿灯的导通电压不足以打开三极管,D1
此时还在发光,绿灯串接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