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13A数据采集系统的上位机程序设计

楼主(2012-12-31):
正在做基于CY7C68013A+FPGA的数据采集系统,采用同步块传输模式,CYUSB.SYS驱动。现在参照USB应用开发实例详解上的步骤来写上位机程序,先打开USB设备,然后直接用read函数来采集数据,但是采集出来的都是一个数,是不是我漏了哪个步骤?需要先查找输入输出端点吗?具体都有些什么步骤?请给位大侠赐教

网友A:
CY网上有个VC++上位机开发的应用手册http://www.cypress.com/?rID=53167
,看看这个应该很有帮助。
如果还是不是很明白,建议你下载安装SuiteUSB 3.4 (http://www.cypress.com/?rID=34870),CY提供了很完整的Windows下的应用程序代码,自己根据自己的设计改改参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网上有个VC++上位机开发的应用手册http://www.cypress.com/?rID=53167
,看看这个应该很有帮助。
如果还 ...

谢谢!我看了一下那个应用手册,它调用的是CYUSB.dll,可是我安装了驱动CYUSB.SYS以及CY3684开发包,里面只发现CYAPI.H,和CYAPI.LIB,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还不能直接调用CYUSB.dll,需要自己下载一个放进项目路径里面?l

楼主:
我现在安装的是cypress usb console,上位机编程用的是vc++6.0

网友B:
楼主问题搞定了么?

我现在也准备开始做CY7C68013A+FPGA数据采集。
不知道如何下手,现在手头没有CY7C68013A,需要搞一块有CY7C68013A和FPGA的开发板不?求指导!

你好,我和你一样,最近在忙这个。多多交流,QQ:472318061

楼主:
现在采集出来的数据和FPGA自定义的数据相吻合,只是出现了数据丢失的现象。有一块开发板会容易很多

能共享下吗?我这里的上位机程序总是出错

网友C(2017-03-30):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一下那个应用手册,它调用的是CYUSB.dll,可是我安装了驱动CYUSB.SYS以及CY3684开发包,里面 ...

请问该怎么解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Y网上有个VC++上位机开发的应用手册http://www.cypress.com/?rID=53167
,看看这个应该很有帮助。
如果还 ...

你好,我在做FPGA+EZ-USB FX3 的数据采集系统,,在上位机软件的设计中遇到了问题。请问有没有资源可以共享一下呢,我是新手,,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2018-03-22):
用MFC设计是调用哪个库文件呢,是用cyusb.dll还是usb.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