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的RXFIFO

楼主(2012-12-31):
CC1101在接收有效数据放入RXFIFO中,mcu没有选择接收数据,CC1101再接收到数据,这时RXFIFO是如何处理?是直接覆盖吗?新手上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超出缓冲长度的话,会被覆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出缓冲长度的话,会被覆盖掉。

没超出缓冲长度的话是不是往前挤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

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