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电磁波?

楼主(2012-12-31):
(无正文)

网友A:
电磁波可以在波导内传输,如通常的传输线——同轴电缆或微带线;电磁波也可以通过天线系统辐射到自由空间中去。

对于非封闭的传输线(如双绞线和微带线),如果信号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也会向外辐射,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空间电磁辐射干扰。

网友B(2018-11-22):
楼主想产生哪样的电磁波,噪声抑或正弦波?

网友C:
不一定需要多个导体。
你拿一根绝缘物质棒,例如有机玻璃棒,然后用某种柔软物质例如丝绸或者毛皮摩擦,使这根绝缘物质棒带电(此棒可以吸引轻小纸片之类)。
当你拿着这根带电绝缘棒挥舞时,已经有电磁波产生,虽然相当微弱。

网友B(点评):
这是 动生电磁波,起电机能搭载的静电更多;把钕铁硼磁铁贴到手拉飞轮上,可模拟中子星的 灯塔效应。

网友D(2019-01-17):
这个说法是错的,没有这个说法。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稳恒变化的电场产生恒定不变的磁场,二次变化的电场才产生变化的磁场。导体只是因为电导性好,所以电流集中在导体中,但实际上仍然有泄漏,真空中都可能存在电磁场。

网友B:
电磁波,咱们每晚都产生,光也是电磁波。

网友E(2019-02-17):
电流产生

网友F(2020-02-22):
变化的电压必伴随有变化的电场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