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keil MDK 里面的汉字贴到记事本时变乱码问题

楼主(2012-12-31):
keil MDK 里面的汉字贴到记事本时变乱码,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是你复制错了的问题。在MDK编辑器中,每个汉字存储成两个字符的。你如果恰好复制到了两个字符中间,那就全乱了。你重新认真用箭头选择复制。

楼主:
不是这样的,我全部复制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B:
先将文件打印为 PDF格式,然后再复制到记事本中,可以避免汉字乱码问题。
这样似乎有点麻烦,不知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不过总比乱码的强。呵呵。

网友B:
上面应该是 1 、2、3 的顺序实现的。
要想打印为PDF格式,需安装 Adobe Acrobat 。
我安装的是Adobe Acrobat 9 Pro,在打印机中有 Adobe PDF 打印机选项。

网友C:
编码导致的,Keil的默认编码是ANSI,把它设置成UTF-8就不会有乱码了。

网友B:
原来的汉字变为乱码了,修改编码后输入的汉字都显示正常了额。

网友D:
不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什么情况

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E:
楼主 用的keil是什么版本的,我这版本还没有字符集可以设置的。不过乱码问题不太严重。我也希望这东西能完善一下,最好把那个软件名称的u也改了,很多时候那个u无**常显示,会乱码。

网友A:
用Notepad2.rar 转换处理。

楼主:
找到一个办法,可以在Keil文件和记事本之间任意复制,把Configuration里设置成 中文即可
[i

楼主:
这样就可以实现Keil里面原来的汉字 copy到记事本里面不变乱码!!亲测通过。

网友B:
亲测通过。+1
13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 用的keil是什么版本的,我这版本还没有字符集可以设置的。不过乱码问题不太严重。我也希望这东西能完 ...

4.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