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2-12-31):
设计一个信号发生器
设计要求如下:
1.        通过按键可控制输出方波、三角波、正弦波、锯齿波、梯形波;
2.        通过按键可选择输出波形的频率;
3.        通过按键可选择输出波形的幅度;
4.        能够用LCD或LED指示波形的参数和类型。
我想用LCM12864,AT89C51,DAC0832设计此电路,能否给个设计思路我。如有仿真跟程序更好。

网友A:
038是挺简单的,不过这芯片好像停产了

用DDS芯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方波可以直接用IO输出PWM。频率可调。
三角波,正弦波,锯齿波,梯形波要用硬件实现方波转换为三角波,正弦波,锯齿波,梯形波。
如此,可以实现上述调频功能以及选择波形种类功能。
对于幅度,可以DAC实现。
你的选型很传统,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38是挺简单的,不过这芯片好像停产了

用DDS芯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DS还是蛮贵的,要50多元一块。当年烧了一块老师直接发飙。

如果频率,幅度要求不高,在KHZ级和正负5V以内,还是用DAC芯片模拟吧。

网友D:
这个不算难的啊,楼主自己在网上都可以查些资料的出来的

网友E:
这个可以做一个小很小的项目的,还有市场的

网友F:
支持,我也正在搞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