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RTC时间转换为日期

楼主(2012-12-31):
RTC, TE, se, TI, IO
最近在编写一个stm32上面的驱动函数,就是把时:分:秒(可以计时到999999:59:59)格式的RTC转换为年-月-日-时:分:秒格式,设想的实现函数为:RTC_DateDef  vRtcGetDate(RTC_DateDef rtc_date, RTC_TimeDef rtc_time)

            RTC_DateDef date_base = {0,0,0,0,0,0};
                date_base.RTC_SS = rtc_date.RTC_SS;
                date_base.RTC_MM = rtc_date.RTC_MM;
                date_base.RTC_HH = rtc_date.RTC_HH;
                date_base.RTC_DAY = rtc_date.RTC_DAY;
                date_base.RTC_MON = rtc_date.RTC_MON;
                date_base.RTC_YEAR = rtc_date.RTC_YEAR;

        u32 days = 0;
        u16 sum = 0;

        date_base.RTC_SS += (u16)(rtc_time.RTC_SS);                //get the seconds
        if(date_base.RTC_SS > 59)
        {
                date_base.RTC_SS = 0;
                assign_rtc_flag = 1;
                date_base.RTC_MM++;
        }
        date_base.RTC_MM += (u16)(rtc_time.RTC_MM);                //get the minutes
        if(date_base.RTC_MM > 59)
        {
                date_base.RTC_MM = 0;
                date_base.RTC_HH++;
        }

        days = rtc_time.RTC_HH / 24;                //get the total days
        rtc_time.RTC_HH -= days * 24;

        date_base.RTC_HH += (u16)(rtc_time.RTC_HH);        //get the remain hours
        if(date_base.RTC_HH > 23)
        {
                date_base.RTC_HH = 0;
                date_base.RTC_DAY++;
        }

        //calculate how many years passed
        while(1)
        {
                sum = 365;
                if(isLeapYear(date_base.RTC_YEAR))
                {
                        sum += 1;
                }

                if(days < sum)                //less than a year
                {
                        break;
                }
                date_base.RTC_YEAR++;
                days -= sum;
        }

        //calculate how many months passed
        while(1)
        {
                sum = days_of_year[date_base.RTC_MON - 1];
                if(date_base.RTC_MON == 2)
                {
                        if(isLeapYear(date_base.RTC_YEAR))
                        {
                                sum += 1;                //leap year
                        }
                }
                //less than a month
                if(days < sum)
                {
                        date_base.RTC_DAY += (u16)days;
                        if(date_base.RTC_DAY > sum)
                        {
                                date_base.RTC_DAY -= sum;
                                date_base.RTC_MON++;
                                if(date_base.RTC_MON > 12)
                                {
                                        date_base.RTC_MON -= 12;
                                        date_base.RTC_YEAR++;
                                }
                        }
                        break;
                }
                date_base.RTC_MON++;
                days -= sum;
        }

        return date_base;

rtc_date的只可以在main函数里复制,rtc_time是系统RTC计数器技术的结果,就是想把系统计数的直加上基准值,得到当前的直,然后通过串口显示,后来我发现,date_base是局部变量,函数每调用一次,就赋值一次,再加上RTC自动技术的值,假设基准值为2011-11-20-13-20-30,rtc_time.RTC_SS从0-29的时候,可以显示30-59,但是rtc_time.RTC_SS从30开始,30+30>59,清零,31同样清零,这样就有30个0了,这对分,天,月也是同样的道理,不知那位大吓能否帮帮忙啊,谢谢!

两个结构体为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RTC_HH;
        __IO uint32_t RTC_MM;
        __IO uint32_t RTC_SS;
} RTC_TimeDef;

//lm added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16_t RTC_YEAR;
        __IO uint16_t RTC_MON;
        __IO uint16_t RTC_DAY;
        __IO uint16_t RTC_HH;
        __IO uint16_t RTC_MM;
        __IO uint16_t RTC_SS;
}RTC_DateDef;

楼主:
没人回应,自己已经解决了,还是细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