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Y7C68013A 上位机用XferData(buf,length)读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12-31):
为什么用XferData(buf,length)读到的第一组512字节的数据是buf的初始值啊,而不是usb传上来的数据? 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读之前先ZeroMemory清理内存,读的过程中判断XferData的返回值,如果读的过程没有出错,说明数据是硬件来的,而不是什么初始值。

如果硬件来的,那就让固件那边清理掉垃圾数据。这种可能性非常大,FIFO有缓冲的,如果没清理,可能就会残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