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续流二极管选择

楼主(2012-12-31):
(无正文)

楼主:
顺便问下续流二极管除了考虑反向电压,反向电流,开关时间,还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A:
还有电流啊

网友B:
考虑电流和耐压值即可,楼主的情况可以选择5A以上的整流管即可,耐压反而不用太关心了,12V工作电压的电机反向感应电动势不会太大,现在的管子基本上都是耐压超过100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考虑电流和耐压值即可,楼主的情况可以选择5A以上的整流管即可,耐压反而不用太关心了,12V工作电压的电机 ...

“可以选择5A以上的整流管”太小了,应该按50A考虑
“12V工作电压的电机反向感应电动势不会太大”这话也有点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电流和耐压值即可,楼主的情况可以选择5A以上的整流管即可,耐压反而不用太关心了,12V工作电压的电机 ...

50A电机电感反向电流难道只有1/10这么小嘛?没找到什么科学依据啊

网友C:
理论上二极管选用至少2倍于最大电流,实际使用时,由于二极管的瞬间抗过载能力较强,使用最大电流50A的超快速二极管也行,加上合理的散热片,实际使用中一般少有损坏。

网友D(点评):
经验之谈啊

网友B:
瞬态电流只是一瞬间,面接触型二极管的抗过载能力还是可以的,只要不过压即可,必要时串个小阻值电阻进行限流。续流二极管是为了保护开关器件,续流时的瞬态电流跟电机的工作电压和绕组内阻有关,跟电机功率无关,真要计算的话,瞬态电流的峰值是反向自感电压减去二极管结压降再除以回路电阻。这里之所以还要用一定电流以上的二极管是因为低压大功率电机的绕组内阻较低,所以瞬态电流会比较大,串个小阻值电阻就可以抑制峰值电流,因此造成的开关管瞬态加压的些许上升因为工作电压本来就不高,所以根本不必担心,现在的晶体管耐压至少都在50V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A电机电感反向电流难道只有1/10这么小嘛?没找到什么科学依据啊

见上帖。

网友E:
有的功率管内部已经有续流管;外面不用再加一个,浪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瞬态电流只是一瞬间,面接触型二极管的抗过载能力还是可以的,只要不过压即可,必要时串个小阻值电阻进行限 ...

不必费劲算计,绕组续流最大值恒等于最大工作电流,续流最大反压恒等于最大电源电压

续流管串电阻不很适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功率管内部已经有续流管;外面不用再加一个,浪费;

因为电流比较大,所以为了保守起见还是要添加一个的,我看了datasheet 内部也集成了续流的

网友E:
50A不是小电流,很大了,估计散热也够你烦的;

网友E:
看来你的电机选型有问题;宁可选100V,5A电流的电机;宁可高电压(12V的电压太低了)也不要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的电机选型有问题;宁可选100V,5A电流的电机;宁可高电压(12V的电压太低了)也不要大电流; ...

这要看用途了。。。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如用在电动车上,用100V电池组?还是用升压逆变器将12V升至100V?

这不是无形的增加成本降低可靠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的功率管内部已经有续流管;外面不用再加一个,浪费;

这是两码事,这个二极管是反接在电机两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必费劲算计,绕组续流最大值恒等于最大工作电流,续流最大反压恒等于最大电源电压

续流管串电阻不很适 ...

LZ正确,实战经验非常足,赞一个~~~ :victory:

续流管串电阻,在电机控制上,非常不合适,将增大电感放电时间,降低电机的可控性,特别在低速时,非常明显,表现为速度调不低。。。

有条件的同学可做一下实验,在一个正常工作的调速器上,如将继流二极管去掉,调速器的线性立刻变差,调节范围变狭,低速调不下去。。。

网友A:
先普个教。“续流”——顾名思义,就是接续原来电流——绝对不会丝毫改变

简图忽略开关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Z正确,实战经验非常足,赞一个~~~

续流管串电阻,在电机控制上,非常不合适,将增大电感放 ...

:lol “将增大电感放电时间”: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增大电感放电时间”

呵呵,大虾别笑俺~~~

长期不搞技术,这个词语使用不当,也想不出合适语句。

电容可以说成是增大增长放电时间,在电感上应怎么表达?

请大虾指教~~~ :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普个教。“续流”——顾名思义,就是接续原来电流——绝对不会丝毫改变

简图忽略开关过程

还是有点区别的。。。

导通时的总阻抗是 电机内阻+驱动管等效内阻。

续流时的总阻抗是 电机内阻+续流二极管等效内阻。

一般情况下,由于续流二极管的交流等效内阻要比驱动三极管的交流等效内阻小。

所以常规设计,一般续流二极管的最大电流,取二倍于电机最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大虾别笑俺~~~

长期不搞技术,这个词语使用不当,也想不出合适语句。

正好相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点区别的。。。

导通时的总阻抗是 电机内阻+驱动管等效内阻。

取2倍,不反对

网友C:
那只是几十年前搞直流伺服电机驱动时的一点经验总结,不一定完全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的电机选型有问题;宁可选100V,5A电流的电机;宁可高电压(12V的电压太低了)也不要大电流; ...

因为控制电动汽车的电机,不能采用大电压,受电瓶电压的限制,目前初步打算定12V电压,后期如果提不上来就用24V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控制电动汽车的电机,不能采用大电压,受电瓶电压的限制,目前初步打算定12V电压,后期如果提不上来 ...

明月更侧重应用方案设计,那就24V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几十年前搞直流伺服电机驱动时的一点经验总结,不一定完全正确,仅供参考。。。 ...

注意阻感串联时间常数:L/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普个教。“续流”——顾名思义,就是接续原来电流——绝对不会丝毫改变

简图忽略开关过程

请问你是用什么谱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用什么谱图的?

:P开始\程序\附件\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程序\附件\画图

奥,我还以为是什么软件呢,见识短了。

网友A:
对呀是**软件

网友F:
学习了 牛人真多啊

网友G:
也学习一下,正好要搞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必费劲算计,绕组续流最大值恒等于最大工作电流,续流最大反压恒等于最大电源电压

续流管串电阻不很适 ...

只在理想模式(试卷上)下成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在理想模式(试卷上)下成立

工程模式下怎么才成立

网友E:
工程模式下怎么才成立;——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