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MHZ的程序在100上运行不正常但是在 101 103上没有问题

楼主(2012-12-31):
一个程序的主频我设置为24M,SPI口外面接了2个设备,软件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在101和103的芯片上都正常,但是在100的芯片上就是不正常,可是在spi的时钟管脚上加上一个10P的电容就好了,请教专家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该程序的其他部分功能在三种芯片上都运行正常

网友A:
根据你现在的描述,现在不太好判断。

1.先区分出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你现在说的不太好判断。
2.24M的时钟,101、103、100都能支持吗?我没查资料,你得确认一下。
3.电容会影响时钟信号的沿儿,你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先划分出问题出在什么位置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