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还要保证供电?

楼主(2012-12-31):
   各位大侠,24V供电,初始脉冲电流不限制的话会到60A,要达到10秒钟,因是电池供电,期间需要限流到4A以内,且不能因为限流就停止供电,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延时10秒,继电器吸合。

或电阻串联取样,电流减小后mos导通。

网友B:
电源不是有电流控制模式么,他自动就会限流

网友C:
加个NTC,在并一个继电器;

网友D:
加个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E:
最好价格限流电路,毕竟持续时间10s还是比较长的

网友F:
切换取样电路

网友G:
你电池没有控制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