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机器周期怎么计算

楼主(2012-12-31):
看到书上写的机器周期的计算方法都是12T单片机的

(1/晶振频率)*12=1个机器周期

但是不知道      6T单片机, 4T单片机,1T单片机    的计算方法

也不明白什么是 6T 4T   1T
求指点          谢谢

网友A:
牛角尖最好不要钻、

网友B:
把它看成一个12分频器

网友C:
简单地说,6T就是,6个时钟周期才构成一个机器周期(机器周期就是一条单周期汇编指令所用的时间,是衡量指令执行时间的最小单位)
          1T就是,1个时钟周期构成一个机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