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科学吗????????????

楼主(2012-12-31):
没办法   只有这样了

网友A:
我在很多地方见到过这样的用法  有电阻  也有电容

网友B:
34063 pin3的电容不大啊,不至于要这样啊

网友C:
太夸张了

网友D:
最好用一个贴片电容代替.功能虽能实现,但可靠性差.

网友E:
估计是diy的时候没有合适的电容了,用多个并联。

网友F:
科学阿,没问题!不要只搞一堆,太高了!整两堆 把高度降下来

网友G:
6个!可靠性有点悬吧!

网友H:
没问题的呀,有些芯片也是这么设计的,下面放MPU上面放DDR RAM

网友I:
为什么画板的时候不并联呢?

网友J:
可以从IC那连个脚一直往外并,没必要都在一个电容上并

网友K:
这事我也干过,不过只堆了两

网友L:
呵呵,原来大家都这样干过~

网友M:
我也这样干过,,不过没楼主弄的那么多,有些夸张啊

网友N:
应该是没有470PF的电容,找了6个电容凑合一下的

网友O:
什么意思?

网友P:
调试的吧,应该不至于是最终版本的

网友Q:
电阻我这样搞过。。。

网友R:
高,实在是高。

网友S(2013-04-03):
**长城就应该这样修

网友T:
呵呵!叠罗汉,不错。这招我也用过。

网友U:
都一样啦,功能都可以实现,要求不是很高就行了

网友V(2013-05-05):
调板常干

网友W:
覆铜板做得很漂亮,很干净的感觉

网友X:
这样是可以的,你应该学了点电容的基础知识吧。电容越并越大,越串越小。。这个可能就是电容按照理论计算,或者按照参考设计设计的,小了,之后给并大了。你可以找一个容量于这几个加起来一样大的电容来带。还有现实的元件不是理想的,这个要注意,要更具精度来选着模型,在仿真的时候。这个一般要涉及信号完整性了。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理想情况来设计。。。

网友Y:
凑合着做个试验板没问题,出产品的话就悬了。

网友Z(2013-06-11):
在维修过程中有这样用过

网友AA:
那电容质量不错啊。

网友AB:
看着好欢喜啊

网友AC:
经常这么干,不过堆六个的还是头一回见到。。。

网友AD: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AE(2013-11-30):
顶!跟谁学的?你师傅教的?

网友AF:
焊接手法了得,我垛三个就焊的东倒西歪的。

网友AE:
不过搭实验电路可以,正规产品还是不要这样干,尤其是军品器件

网友AG: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画板的时候不并联呢?

这个不是画的板子吧。应该是腐蚀出的板子、

网友I:
腐蚀的板子也要留焊盘位置啊,既然可能预料到参数无法达到,就要多留一个位置

网友AH:
以堆这么多层也是本事啊....

网友AI:
  焊工不错  堆6个

网友AJ:
没有办法的办法,调电路时有时就得用一些非常规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