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和gnd短路了,这坑爹了,目测接线焊接啥的没有短路的

楼主(2012-12-31):
3.3v和gnd短路了,这坑爹了,目测接线焊接啥的没有短路的

网友A:
把你的空白的PCB板拿来直接测量一下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短,从电源处开始查吧。先把电源芯片拆下来,然后量vcc和gnd。只能一点点查了。

打开PCB文件,选中vcc网络会方便一点。

网友B:
小电容也许不小心,就短路了.
可以边焊边测,减少这种情况

网友C:
用刻刀把线切断;

网友D:
1, 共性还是个性?
2 ,如果是共性则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或者PCB出现误连线,
   如果是个性:a,某个器件可能出现问题了,这个
   就要慢慢查了,看看哪些器件接了电和地了,先看滤波电容。
   b,排除a后,可能是PCB板子出现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PCB里面材料有问题,结果出现内部把某两根线连接的情况,
   最后割板子才发现问题。

网友E:
用精度高一点的万用表测vcc对地电阻,分辨率要到0.01欧姆。一点点测各处对地电阻,电阻最小的地方就是短路地方。

网友F:
是那一个芯片的啊?具体说说。。。
如果是F2、F4的,注意99和103脚

网友G:
这个问题以前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是某个芯片的vcc与gnd短路了,芯片烧了。只能慢慢排查了

网友H:
把stm32拆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精度高一点的万用表测vcc对地电阻,分辨率要到0.01欧姆。一点点测各处对地电阻,电阻最小的地方就是短路 ...

方法不错  赞一个  话说这个精度的电阻测量的东东有哪些仪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方法不错  赞一个  话说这个精度的电阻测量的东东有哪些仪器?

我昨天买了个UT61E,据说精度能达到0.01欧。200多块

网友K:
最好的方法是福禄克的红外热像仪

网友L:
如果空板子就短路,根据电路原理图,分模块用小刀隔断线,再测,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排除了

网友M:
贴片式集成电路的引脚数量多、间距窄、硬度小,如果焊接温度不当,极易造成 引脚焊锡短路、 虚焊,认真看看

网友N:
先把芯片轰下来再说。。

网友O:
8楼的方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P:
恩,我遇到过一次PCB板质量问题,十块板子,有一块连起来了

网友Q:
先查期间,后茶板子,从大道小,由易到难

楼主:
大家都是硬件高手啊,如今看来必须软硬件科研部都必须皆有啊,感谢各位朋友们,挂了这么长时间了,结贴了,不过分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