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207(FSMC)+RA8875的画线/矩形2D功能时,死等待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31):
   用STM32F207(FSMC)+RA8875的画线/矩形2D功能时,RA8875有时候一直输出低电平的WAIT信号,造成程序死等待,
   程序停留在while(...)处:

    Text_color(color); // 设定颜色
    Geometric_Coordinate(x,x+width-1,y,y); // 设置水平线起始点
    WriteCommand(0x90);//写0x90寄存器
    WriteData(0x80);   //向0x90寄存器写数据,RA8875开始画水平线...
    while(!(GPIOA->IDR & GPIO_Pin_7 ));//等待RA8875空闲,PA7,"死等待"时PA7上的确是低电平!

     奇怪的是,只有在画线/矩形时才产生这个问题.我能保证,我给定的画线/矩形的相关参数(坐标及颜色之类的)是正确无误的.
大批量写数据给RA8875的过程中,却从未出现过此类"死等待"的问题;
怀疑PA7端口有问题,改用下边的办法去等待RA8875"操作完成"(不判PA7,而是判状态寄存器STSR.bit7):

   while(ReadCOMM() & 0x80);  //读状态寄存器STSR,判断其bit7; 画线/矩形时依然可能产生"死等待"的问题.

  "死等待"时STSR的确为0X80,这说明RA8875正是因为"内存读取/写入忙碌"而产生了WAIT信号.
  RA8875它老人家,为何而忙碌呢?
  关闭按键扫描,问题依旧...
  困扰我好几天了...
  没出路了...
  有谁碰到过此类问题吗?
  请赐教...
  若能如愿,不胜感激!
  我的qq= 396936661

网友A:
同样的问题,也没解决。而且发现用ucgui速度比ssd1963慢多了,可能是画点的速度慢,准备换驱动。

网友B:
操作不当,RA8875 比SSD1963快不少。
[开源]UCOS2.92+UCGU3.98(源码)I+FATFS+SD卡U盘+RA8875(UCGUI底层硬件2D绘图,简单应用,规范程序)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389
安富莱7寸屏ucGUI3.98视频  速度狂飙3千万点每秒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260&fpage=2
【不再为移植emWin发愁】STM32F4+emWin5.16 自适应3.0寸  4.3寸  7寸屏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556

楼主:
最后可确认:
  在画线/矩形时,如果起止坐标,在数值上相同的话,RA8875极易出现这种“等待死”!
解决方案:如果起止坐标,在数值上相同时(也就是一个像素),就用写点函数对付它!
从此以后,RA8875没有再“等死”过!
谢谢走过路过看过此贴的人们!

楼主:
这,显然是RA8875的一个BUG!

网友C(2013-02-01):
弱弱的问一下,使用RA8875自带字库,当按住触摸屏时,显示一行文字(需要的功能是画一个按键,当按下时显示一种颜色,不按显示另一个颜色,按键带文字说明)。结果,显示不正常,我的是只显示第一个字符,后面的不显示,怎么解决?困扰了好长时间了,我用的是触摸屏中断方式,网上说是FSMC冲突,没找到解决办法。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2013-03-24):
超级非常感谢楼主,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用你的方法解决了 谢谢

楼主(2013-04-23):
bwsz:
我是无心插柳,花开你家,哈哈,别客气.

网友E:
就是FSMC占用的问题,你在触摸的时候一直在通过FSMC读取AD值,而你又要通过FSMC写数据,所以…………
我一般读取触摸结束在写数据,不要一直读触摸占用FSMC,我感觉还是外部的触摸芯片更好吧

楼主(2013-07-27):
   我想在杭州,
  找个精于GUI底层技术(基于32位的嵌入式CPU,OS,FS...)人员合作,兼职为好,
  在校研究/博士生最佳.
  QQ: 396936661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网友G(2013-09-08):
楼主是什么屏,我用RA8875驱动AT070TN83,屏幕有轻微的闪烁,一直没有解决,只有在时钟参数很不合理的情况下才显示正常,

楼主(2014-01-07):
   一年过去了,我的STM32F207(FSMC)+RA8875+ucGUI+CanOpen产品,共计300套,身体健康,运行良好。
考验通过,又接单500套!

楼主(2014-08-21):
  呵呵,回头来看这个帖子的时候,这个方案已经生产了近2000套。
一直没有去关心RA8875的这个Bug,被厂方修正了没?

网友H:
没有,我上周还刚测试过,用最新的RA8875,估计厂方不会修正了,这个BUG知道了很容易避过,不知道的话是个大陷阱。

楼主(2015-05-17):
2.5年以来,我用了大约3000片RA8875。
我的评价是:昂贵的**肋,弃之不惜!

楼主(2016-03-23):
    建议各位,不要再用RA8875,这货越来越难以采购了...

网友I(点评):
找正规的代理商采购,供货是有保障的,不过8875也是比较老的产品了,可改用RA8889或其缩小版本的RA8873/71,功能比8875好很多,价格也便宜好多

网友J(2016-05-02):
引用 楼主:
建议各位,不要再用RA8875,这货越来越难以采购了...

哦,刚上手8875,推荐款比8875还好的吧,谢谢。

网友K(2017-08-15):
引用 网友J:
哦,刚上手8875,推荐款比8875还好的吧,谢谢。

RA8876,功能强大,而且有个上位机软件,基本功能都在里面,设置好参数,马上生产对应的程序,你复制到底层程序中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