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为什么这个不能用于充平板或手机,只能充锂电池?

楼主(2012-12-31):
下面是淘宝上的充电主板,店主说只能充锂电池,不能冲手机、IPAD、平板,因为里面自带了充电电路。
我想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不能呢??

我一直想在墙壁开关里集成个USB充电接头,我看网上好多都是不能达到1A,因为平板充电电流需要1A稍多点,所以我本想把下面的这种板子放进去呢.
我还是菜鸟,求指导求指点!~~!

网友A:
平板,手机自带的有充电管理,你给个5V1A的电源就行了,用不到这个板子

jietie ?
xiex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手机自带的有充电管理,你给个5V1A的电源就行了,用不到这个板子

如果用这个的话会烧坏掉吗??
另外,淘宝上也有1A的,也是用的TP405这个芯片,那为什么店家也说不能给手机平板冲??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这个的话会烧坏掉吗??
另外,淘宝上也有1A的,也是用的TP405这个芯片,那为什么店家也说不能给手 ...

这个你应该要先了解一下锂电的充电过程,显然,这颗芯片会对充电的电流和充电的电压进行检测,所以不能用于充手机。

结贴?
谢谢

网友C:
2楼正解,只需提供相应电源可以了。本身就带有管理芯片,而且是经过电压电流精密度测试的。

gyjfj
怎么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只需提供相应电源可以了。本身就带有管理芯片,而且是经过电压电流精密度测试的。 ...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手机自带的有充电管理,你给个5V1A的电源就行了,用不到这个板子

怎么结贴啊

网友D:
估计是充电电流过大,限流了吧

网友E:
锂离子电池只需要4.3V以上的电压,500mA的电流就能充电了,不是说你达不到1A就充不进去电。。。

网友F:
店主说对,不能冲手机、IPAD、平板,因为手机、IPAD、平板自带了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