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2-12-31):
(图片)

网友A:
输出的正弦电压,更准确的说是220V端的电流波形,幅度表征了电流大小。

网友B:
图中B1应该说是电流互感器,其一次电流主要由220V电源和R83决定,故B1的一次电流反映的是220V电源电压,输出端基本上也是反映220V电压。

楼主:
输出接AD的,那这样的正弦电压波形,对于AD,怎么采样呢?这个是抄下来的。U5的3脚是1V基准

网友C:
3楼说得对,B1为小变比隔离电流互感器。它与R83实现V-I转换,再经U2R69完成I-V转换.
经由R86R16W2分压,输出一正比于输入端220V的电压

网友A:
哦,我看错了,是电压互感器,确认。

网友C:
图中标识“电压互感器”,但原理表明它是“电流”的

楼主:
接到AD端的电压是变化的,怎么测量呢?难道画错了?实际也是变化的波形

网友D:
AD的参考电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的参考电压有问题?

AD很正常,内基准,4.096V

网友D:
U5的3脚接1V电压,就不用接电阻到地了.
交流AD采样,一般先转换成交流幅值有效值,再采样.

你应该认真看清接地电阻的真正作用。

网友D:
用AD的参考电压分压成1V,作为运放的输入端,明白.
不推荐这样做,既影响转换精度,又影响放大器.

网友E:
U5就是一个差分放大器而已,从REF端引入一2.5V电压,提高输入的基准电压吧

网友F:
正弦波,这个应该是某快单片机上的电路吧

网友C:
信号幅度太大了,U2饱和了
检查B1变流比,或增大R83,或可减小R69

楼主:
这个没有达到预期的电压,AD采样的是稳定直流电压,不是这样的变化波形电压。是不是电路应该改下呢?

网友C:
那就是要峰值保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达到预期的电压,AD采样的是稳定直流电压,不是这样的变化波形电压。是不是电路应该改下呢? ...

信号频率这么低,可以后端的采集程序上取有效值或者平均值。

网友H:
采样互感器估计是电流互感器2mA/2mA(1mA/1mA),那么100欧的电阻实现电流电压转换就需要考虑了,精度是否能保证,放大器最好采用电流型放大方式,将并联的100欧电阻改为与互感器串联,并且作为放大倍数的分子,精度就好保证一点。

网友:
额 好难懂哦

网友I:
不是正弦波,以U2的输出侧来看应是方波输出,有点像跟据电流采同步信号。C38起到了积分作用,故方波是有斜率的。综合下应是梯形波输出。这个电路有点不伦不类,看着似电流采样但采样却是按同步信号来用的,看着像同步信号,但这加了积分斜率,不知道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不是正弦波,以U2的输侧来看应是方波输出,有点像跟据电流采同步信号。C38起到了积分作用,故方波是有斜率 ...

在弱信号时(输入电压较低电流较小时)由于有原边与副边电容的反向放电,所以有产生一个越变。电压越高电容做用越小,波形越会接近梯形波。

楼主:
谁能发个有效值采样的例程啊?等待学习中。先谢谢了。